楼主(2014-11-06):
西门子430变频器现在运行方式为:按BOP-2面板上启动键,变频器运行至P1082设定的频率值,按下停止键变频器停止;现需改为:按BOP-2面板上启动键,变频器运行至BOP-2面板上增、减键设定的频率,最高为P1082设定的频率值,而且运行频率随时可以按BOP-2面板上增、减键进行修改。请问需修改哪些参数?P0700=1 P1000=1试过,不行。

网友A:
简单需要修改参数就行啦

网友B:
设置成面板控制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成面板控制就行了。
试下。

网友D:
很简单,就是把同种的说有参数都设置了,就OK了。也就是说,这张图上的所有参数都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与图示一致就可以了。P0700 = 1 和 P1000 = 1 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