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高手进来看看。高端货!

楼主(2014-11-06):
型号分别是FEPA-A0065471 GBS ELEKTRONIK 和TOS60。附件里面有接线图。求高手指点
中文名称是什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第一个图像是温度开关,的二个图不知道。

网友B:
整机是环保类的机器吗?
Eingang是输入的意思
Ausgang是输出的意思

网友C:
第一个是柜内的温度继电器,第二个像个安全继电器似的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没有见过

网友F:
楼主介绍一下

网友G:
第一个温度开关,第二个是安全继电器……

网友H:
没有见过。

网友I:
第一个是 是温度保护,调节柜内温度的。第二个是 安全模块 有的也可以往里下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柜内的温度继电器,第二个像个安全继电器似的
————————————————————————————————————————————
第一个是温度控制模块,第二个是安全继电器。高手!

网友J:
我们这边电柜里一般都有第一个原件,一个检测温度,另一个控制电柜冷风扇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个是 是温度保护,调节柜内温度的。第二个是 安全模块 有的也可以往里下程序的。
——————————————————————————————————
论坛里面高手不少

网友K:
第一个是个温控器,从图纸来看,设定温度45度,加热到45度就停止加热。
第二个算是个多路安全继电器,分别控制两路的冷却液和供电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