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西门子MM4,做了1个专用连接电缆

楼主(2014-11-06):
修过西门子MM4系列变频器的人都知道,该变频器驱动板、CPU板、I/O板、面板,都是用插孔和头层层叠加连接的,带电测试时,不仅插上的板子遮挡驱动板影响测试,更讨厌的是,4个板连接麻烦,反复翻转电路板需极其小心,以防接触不良报F0022。
为方便专修西门子MM4系列,做了1个扁平电缆连接线,方便多了。

网友A:
这样是比较方便,测试很好用的。

网友B:
好。我也想做一个,就是没有找到好的材料

网友C:
很好的方法。

网友D:
为什么用胶胶住了啊

网友E:
小心啦 ,我有次做了条线,不小心插反了。后果可以想象。还有排线尽量短,否则有时会报出不该有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一定要注意不要插反!

网友F:
是个好方法。

网友G:
楼主的方法简单有效。还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用胶胶住了啊
并没有把电缆和电路板粘住,而是电缆和电缆头的插头插座用热熔胶固定了一下,以避免电缆线接触不好。

网友H:
不错啊 我也去试试

网友I: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J:
这个经验很实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