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蓝变频器上电显示FL

楼主(2014-11-06):
今天接了一台BT40S-18.5KW变频器,检测发现整流模块MDS100B-16、逆变模块BSM75GD120DLC都已损坏,驱动板也炸坏了。没办法维修了,只能买了一块驱动板代模块!可是我现在单板上电就显示FL。模块我也拆下来测试过没问题,驱动板上电6路驱动都大概10DC左右。卖家肯定他的东西是好的,搞的我现在不知如何下手。望大师指点指点,谢谢!
这是单板测试:
这是上模块测试:

网友A:
是不是有端子要短接的

网友B:
模块部分引脚没有连接啊

网友C:
全装起来试下啊。

网友D:
卖家肯定他的东西是好的,搞的我现在不知如何下手。也可以怀疑一下啊

网友E:
全组装好再试一试,我们也用森兰BT40.

网友F:
FL是不是表示输入的电压低呀?查主回路输入端电压及dc电压。

网友G:
全部装备=起来试试啊

网友H:
估计是保护起来了,屏蔽不了,只好装起来试一下了。

网友I:
森兰这垃圾,模块故障FL,驱动故障FL,风扇故障FL,温度检测故障FL………………你的现象上电即FL应该是某些保护功能还没有屏蔽,好好检测祝你好运…………

网友J:
这种老机器,温度报警也是FL。

网友K:
不知FL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