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6):
接修2台ZN-GKM10/110电力直流整流模块,该模块为同一直流屏所用故障现象为显示屏不显示,不充电主模块报该模块通讯故障,经拆开检查发现供电部分保护(吱吱叫).
因为没有修过,先从大功率器件查找
经检测发现开关电源供电电压偏低,检测开关电源电容发现35v100uf电容容量为10uf同型号更换故障排除!!

快恢复二极管DSEI30-12A(4个)
IGBT采用IXFK27N80(4个)
主电路图(网络资料《道客巴巴》)
IGBT控制电路采用UC3875
测得UC3875输出波形如下:
改集成块工作电流50ma

网友A:
     学习,高频率开关电源可以作成高功率密度的东西,节省重量/空间。

网友B:
这个要了解一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直流整流模块我们这也有,有问题都是叫厂家来修。要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