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6):
最近修了一台双法兰变送器,在现场查看时顺带绑扎了一下凌乱的毛细管,在动正压测的毛细管时变送器数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跳变,而同样的动负压侧毛细管数值却没有变化,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没人回答么?:-(

网友A:
是不是接触不好?有时压接线的螺丝松动,扯一下线也会造成表的数值乱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毛细管如果接触不好,里面的硅油就漏掉了,而负压侧的毛细管却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B:
如果排除电路、泄漏、有气泡等问题。单从毛细管来推测问题,变送器数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跳变说明正压侧的压力有变化,这个变化的压力可能是由于你在绑扎毛细管时有高度变化,导至正压侧的硅油静压力变化,而出现差压的变化,这应该出现在负迁移的变送器上。你动负压管不会变化是因为负压侧接的是气相,你再动也不会高过取样点。

网友C(2015-01-14):
毛细管真空度不够,工艺没过关
安普仪表优势:
全系列数显表\记录仪表
压力变送器、防爆压力控制器,特别是微压测量仪表、最小10PA
流量仪表、防爆流量计
温湿度仪表
液位、物位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