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压力表符合规范么?

楼主(2014-11-06):
一块天然气罐上的A级别压力表,是否符合仪表规范。

网友A:
表头那么大?靠得太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Y-100的压力表。
由于最近厂里检查,害怕现场的压力表的编号和台账对不起来,所以就找了一个捷径,用手机照下来然后对台账。

网友B:
很规范,都有年检

网友C:
看不大清楚,这合格证是出厂合格证吗?如果是,那还应该有检定合格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Y-100的压力表。
由于最近厂里检查,害怕现场的压力表的编号和台账对不起来,所以就找了一个捷径,用手机照下来然后对台账。
工人有力量!

网友D:
不符合规定,没有校检标签。
此类压力表一般要求年检,合格后要贴上检测标签,标明有效期。
现场的表头编号、有效期要与检测台账相符,并且检测部门要有校验记录可供溯源。

网友E:
清晰度不够,看不清啊。

网友F:
我看是符合规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校准合格标签是有的,厂里要求必须贴在压力表的后面,原因是标签有可能挡住玻璃面板的视线。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上学时学过压力表的选用,其正常使用压力要在1/3——2/3之间,最好正常压力显示在压力表的一半即正中间。
那么这块压力表的指示是不是太低了,是不是压力表选择大了,这个是否应该安装1.0的或者0.6

网友G:
看着量程是有点大啊。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没听说有A级的弹簧压力表,因为弹簧压力表的精度太低了,准确性也差。另外,A级别仪表需送到省局级别的专门检定部门去检定。
  一般弹簧压力表是C级表,按贯标要求,应该在表的正面贴上黄色的准用证,并能出具原始校验记录,记录上的型号、规格、厂家、精度等级、编号等要与现场实物上的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里的A、B、C级不是按照仪表本身的精度来划分的,而是按照所安装场所的重要性和危险性来划分的。
压力容器的就地指示的压力表,由于牵扯到压力容器本身的安全性,需要强制性鉴定,每半年一次,所以使用A级红色标签,表面异常重要。
先前厂里的压力表的校准有效标签都是贴到压力表玻璃盘上的,后来总部的什么外审企业叫什么船舶社认证机构的专家说,这个带玻璃蒙子的仪表,标签都不能贴到玻璃盘上,要贴到仪表的后面,于是全厂所有的带表盘的标签进行了全部整改,包括压力表、双金属、变送器、数显仪。。。。
至于强制鉴定,偶厂有校准资质的人员和设备,可以自己校准,但是自从有了这个资质和设备后,就没有校准过,都是现场更换压力表的标签,然后作假写个工作牌,在造假一个校准记录表就完事了。纯粹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工作。

网友I:
如果指示的是正常的工作压力,则表的量程是选大了。按你在13楼说的,看你厂的设备及装备,不象是私企为了节约而做假。国企还这样做假,是有点奇怪了?对企业和员工是极不负责的,对待压力设备是不能儿戏的。

网友J:
这个表不错,还有测量范围

网友K:
量程选大了,

网友L(2015-01-14):
直观感觉 确实量程选大了
安普仪表优势:
全系列数显表\记录仪表
压力变送器、防爆压力控制器,特别是微压测量仪表、最小10PA
流量仪表、防爆流量计
温湿度仪表
液位、物位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