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6):
装一个四泵循环软启动恒压供水控制柜,功率22KW 四台  问 变频切换到工频时需不需要加星三角启动,都说变频切换到工频不安全,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A:
22KW,电机功率不大,可以不加星三角启动,变频可以直接切换到工频。

网友B:
一个变频器,对四台泵电机做轮流启动和工频转换,需要外部有一个PLC配合就好了。没问题呀,直接转换,没有必要再用星/三角启动了。

网友C:
真的没必要了,变频器已经启动电机,直接转换就行了

网友D:
最好转换时有一个时间延时过度和连锁控制,确保变频器安全。

网友E:
都是为了省钱,出故障一挂全挂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请问变频器设定最低运转频率25HZ 能直接切换到变频启动吗?22KW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师傅了

楼主:
我是用SR3000恒压供水控制器加变频器装的 我就是怕变频器在起始频率25HZ的时候能否启动22KW2极的水泵

楼主:
也就是说变频器在25HZ启动的话会不会出现变频器过流

网友G:
回复 楼主:
变频器切换到下一台泵的时候,也是从0HZ开始启动的。不可能突然就输出25HZ的。25HZ的下限是水泵低于25是出不了水的,没有意义。

网友H:
不知是用变频本身pID还是用仪表控制仪

网友B:
就是嘛,工频转换就是要在50Hz时才能切换工频的,太低的频率,切换瞬间电流冲击很大。

网友I:
变频到工频一定时间后才切泵  有切泵时间的 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好像是1.5秒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用仪表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了

网友J:
一台电机是变频带的,其他的工频带,流量小时,变频运转,流量加大,1工频直接启动,变频稳压调节,流量在加大,2号工频启动,再大,3号工频启动

网友K:
配PLC
启动后转换不需要

楼主:
我怕一个泵长期工作对泵不利,所以搞四泵循环

网友I:
回复 楼主:
本来就是等时/等寿命控制 定时倒泵

网友L:
没必要的,变频器频率升到50Hz时转换成工频的,对电机无冲击电流。

网友L:
肯定要轮换工作,电机长期不用会生锈卡死或潮湿绝缘下降。

楼主:
22KW的变频柜,8个接触器用6511,主空开CDM10-250A,每一路用DZ47-D63A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