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题目!

楼主(2014-11-06):
日光灯属于电流的热效应吗?我选了电烙铁,电焊机,白炽灯,电饭锅。请看图片!第二十七题。

网友A:
图也热效应了吗?

网友B:
把图传上来

网友C:
电流的热效应就是电流通过电阻时,电流做功而消耗电能,产生了热量。白炽灯靠钨丝发热来发光属于利用电流的热效应。而日光灯则是靠灯管中的气体放电来发光,所以不属于利用电流的热效应。

网友D:
支持楼上的观点。

网友E:
求上图啊!

网友F:
电烙铁,电焊机,白炽灯,电饭锅工作属于电流的热效应,日光灯不属于。

网友G:
日光灯不算,但电焊机值得考虑(因为它不是直接作用于“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焊机也是吧!他是电弧发热,电弧是大电流产生的!就是电流产生热的!

网友H:
日光灯不算吧

网友I:
  26题:
      A也选上啊。

网友J:
A B C D 答案是正确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电流的热效应就是电流通过电阻时,电流做功而消耗电能,产生了热量。白炽灯靠钨丝发热来发光属于利用电流的热效应。而日光灯则是靠灯管中的气体放电来发光,所以不属于利用电流的热效应。
对头。

网友L:
白炽灯的目的,是为了发光、而不是发热;看来,这题目我答不好。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电焊机可以认为是一个隔离变压器,其初级的电能不是直接作用于电焊条发热作功。

网友A:
日光灯在点亮瞬间!!!

网友M:
电焊机和日光灯应该是一个机理,都是因为电流放电只不过一个产生的热量,一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