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6):
触摸屏支持modbus-rtu协议 但是仪表不支持任何协议 只有rs485串口 这样能进行通讯吗   是不是只有两者都支持modbus-rtu协议才能进行通讯呢。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摸屏支持modbus-rtu协议 但是仪表不支持任何协议 只有rs485串口 这样能进行通讯吗   是不是只有两者都支持modbus-rtu协议才能进行通讯呢。请高手赐教  谢谢
什么品牌的触摸屏?请告知
什么品牌的仪表,居然不支持任何协议,那你的意思是自定义协议了?如果是这样,可以考虑触摸屏用宏!有需要我的帮助联系我QQ149034219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霍尼韦尔dc1040的 只有rs485地址  但是rs485不是协议啊

网友B:
modbus的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霍尼韦尔dc1040的 只有rs485地址  但是rs485不是协议啊
我看了看手册,怎么可能没有协议啊,手册第二页就说的是通信协议,只不过确实不是MODBUS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