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6):
      交流空开和直流空开可以互用吗?如果从理论上说肯定不行,毕竟直流电产生的电弧大,直流空开灭弧性能做的比交流空开要好,如果交流空开代替直流空开,岂不会有烧毁触头或空开的危险?
     但实际上大容量空开直流专用产品很少,一般都是交流空开代替。
     什么情况下可以互用?如何避开风险?互用时应具备哪些技术参数?不知大家实际工作中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直流电弧难灭

网友B:
耐压等级及同等容量的,直流的开关用在交流电的没问题,交流用在直流就不可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耐压等级及同等容量的,直流的开关用在交流电的没问题,交流用在直流就不可靠了

网友D:
厂里的控制柜直流电都是普通的空开

网友E:
这是盲点,学习了,谢谢

网友F:
应该不行,毕竟交流和直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