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若干基础问题

楼主(2014-11-06):
本人入行两个月了,现在有如下问题:
1、两股导线对接时要不要带手套,不带的话铜丝扎手老疼,带上又不方便
2、电磁阀怎么用啊??好像上面有个按的凸体,一按就嗤嗤的声音,还有就是有的电磁阀用一个,有的用两个,为什么呢??
3、光电开关,三根线,是怎么用的哦,没有遮挡时一般是常开还是常闭啊

网友A:
1,带上吧,保护手2,电磁阀什么牌子型号3,红,蓝接电源正负极,黑色接信号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入行两个月了,现在有如下问题:
1、两股导线对接时要不要带手套,不带的话铜丝扎手老疼,带上又不方便
2、电磁阀怎么用啊??好像上面有个按的凸体,一按就嗤嗤的声音,还有就是有的电磁阀用一个,有的用两个,为什么呢??
3、光电开关,三根线,是怎么用的哦,没有遮挡时一般是常开还是常闭啊
    1、常用,锻炼,生老茧,就耐扎啦。
    2、按的凸体,一按就嗤嗤的声音,这个是手动试验的。接线有3个端子的,两个是接线圈的,第3个是接地端子。
    3、光电开关,一般棕色接直流电源正极,兰色线接直流电源负极,黑色线为输出。根据应用场合需要,没有遮挡时不是常开就是常闭,采购下单时,已经指定。

网友C:
一按就嗤嗤的声音的是用在气动回路的电磁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按就嗤嗤的声音的是用在气动回路的电磁阀。
这个很形象啊 呵呵 赞一个!

网友E:
接线时戴不戴手套,视情况而定吧;
电磁阀的个数,应与所需控制和设计有关。

网友F:
静下心来去念说明书,然后你就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正负极可以随便接么,还是有规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请问电磁阀的接线分正负么?还有控制气缸进退的两根管子的方向怎么分辨呀??还有个别的气管,在没有气压时还是拔不出来,怎么回事呢?
光电开关的三线,除了黑色外,另外两种颜色都是统一的??还是不同品牌不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电磁阀的接线分正负么?还有控制气缸进退的两根管子的方向怎么分辨呀??还有个别的气管,在没有气压时还是拔不出来,怎么回事呢?
光电开关的三线,除了黑色外,另外两种颜色都是统一的??还是不同品牌不一样呢
    汽缸进退的气管方向用实际试验来确定。
    可能锁紧,看实际情况。
    开关上有标记。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正负极可以随便接么,还是有规定啊
有防呆设计的就不用分正负极接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静下心来去念说明书,然后你就懂了。
呵呵。有理。

网友I:
楼上的解释的比较清楚。建议有时间多看看电子方面的书籍。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入行两个月了,现在有如下问题:
1、两股导线对接时要不要带手套,不带的话铜丝扎手老疼,带上又不方便
2、电磁阀怎么用啊??好像上面有个按的凸体,一按就嗤嗤的声音,还有就是有的电磁阀用一个,有的用两个,为什么呢??
3、光电开关,三根线,是怎么用的哦,没有遮挡时一般是常开还是常闭啊
    1、常用,锻炼,生老茧,就耐扎啦。
    2、按的凸体,一按就嗤嗤的声音,这个是手动试验的。接线有3个端子的,两个是接线圈的,第3个是接地端子。
    3、光电开关,一般棕色接直流电源正极,兰色线接直流电源负极,黑色线为输出。根据应用场合需要,没有遮挡时不是常开就是常闭,采购下单时,已经指定。
表示赞同

网友K:
嘿嘿……
线接头铜线扎手,习惯了就好,可借助钳子帮助

网友K:
电磁阀上面那按钮就是个手动按钮
两个一个电磁阀是不同的设计,一个电磁阀另一边是压缩弹簧

网友K:
光电开关两电源线一开关量信号,作为常开还是常闭要看你的使用用途

网友L:
对接线不用手套,电磁阀响是在动作。

网友M:
1、两股导线对接时要不要带手套,要根据铜丝扎手疼不疼有关系,疼就带上;
2、电磁阀一按就嗤嗤响的是手动钮,电磁阀用一个是双位阀,用两个的是三位阀,控制要求不同用的就不同。
3、光电开关,三根线,一根信号线两根电源线,没有遮挡时一般是常开还是常闭要看型号,有常开的也有常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