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7):
伺服马达连接皮带带动负载(机械手)运动,靠什么减小惯性呢?

网友A:
1.选性能高的伺服,改机械结构取消皮带,电机直接带负载。
2.外接制动单元,增加减速时间,
3.下下下策,增加机械抱闸,一定低速时将其抱死。

网友B:
这种重负载的运动控制,最好,最中惯量的伺服系列,
如果三菱HF-SP系列的伺服电机,这种伺服电机带负载能力强,
可以现实楼主所需的控制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外接制动单元”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刹车电阻……

网友D:
回复 楼主:
制动电阻。

网友E:
你是做哪種機械手 應該不是關節式 (不用皮帶傳動)
要降低系統的慣量那只有增加伺服電機的慣量 可用低貫量之伺服加減速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