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7):
如果已经在原点,按原点复位按钮,ZAN执行吗,还会在原点执行吗

网友A:
都在原点了,那会动。指令上不是有个近点开关X输入吗,那个点都有感应了,当然不会动。

楼主:
哦。我看有些机器在原点按复位就前面走一段又回来到原点

网友B:
如果是用ZRN指令,只要一个近点狗信号,而且上次回完有点时停止的位置其实是已近离开了(过了)近点狗信号,这时近点狗信号时OFF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再次启动会走到极限的异常停止的。
看有些机器在原点按复位就前面走一段又回来到原点 ,可能是做了另外的程序或是用了DSZR这样的指令。

网友C:
不管在哪里,复位键就是一个强制性的初始化键,因此复位是肯定的,其与设备的工作状态无关。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偶感觉程序是执行的,起码有一个比较计算,然后在执行动作,由于复位之前在原点,所以看起来没动。

网友E(2015-03-27):
找原点方式有很多,有时不需要zrn

网友E:
肯定会动啦,回到原点后,再按钮回原点直接走到限位再返回出DOG,再反转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