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7):
proface的亮度调节有8等级,指的是哪8个等级,分别是?

网友A:
不要调太亮就好了,可以试到你满意那个就行了,几前前用过,很久没再用了

网友B:
呵呵;同时按左上、右上二处,下侧会有8级亮度显示,一个个试下感受下;

网友C:
调到现场看起来舒服。

网友B:
正常情况下调用最中间的二个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