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7):
假设我控制变频器启动,需要想Modbus寄存器4001写入1143(47F)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发送这样一个数据呢?(02 06 00 00 04 7F CRC校验码)每个数据代表什么含义呢?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我控制变频器启动,需要想Modbus寄存器4001写入1143(47F)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发送这样一个数据呢?(02 06 00 00 04 7F CRC校验码)每个数据代表什么含义呢?请各位前辈指教。
你好 ABB ASC500用MODBUS RTU启动,不可能简单的只发这一条指令的!这个启动比较麻烦,需要帮助可以联系哦QQ149034219

网友B:
     02 06 00 00 04 7F CRC校验码
     02是地址,
     06是写指令代码;
     00,00分别是开始地址的低位,高位
     04,7F是写入数据,
     CRC是对应的CRC校验码。

网友A:
02:地址码
06:功能码
00:寄存器地址高8位
00:寄存器地址低8位
04:寄存器数据高8位
7F:寄存器数据低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 06 00 00 04 7F CRC校验码
     02是地址,
     06是写指令代码;
     00,00分别是开始地址的低位,高位
     04,7F是写入数据,
     CRC是对应的CRC校验码。
02就是变频器的地址号么,如果变频器的站号01就要写成01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 06 00 00 04 7F CRC校验码
     02是地址,
     06是写指令代码;
     00,00分别是开始地址的低位,高位
     04,7F是写入数据,
     CRC是对应的CRC校验码。
02就是变频器的地址号么,如果变频器的站号01就要写成01么?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