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7):
前辈:西门子分布式IO模块ET200eco 8di 输入输出是怎么配线的呀?输入输出端要另外接24V电源吗?还是它本身提供就行,看它端口都是端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西门子分布式IO模块ET200eco 8di 输入输出是怎么配线的呀?输入输出端要另外接24V电源吗?还是它本身提供就行,看它端口都是端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