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7):
看质量流量计使用说明书中的故障处理有一个说质量流量计内部有挂壁现象,不怎么明白挂壁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质量流量计使用说明书中的故障处理有一个说质量流量计内部有挂壁现象,不怎么明白挂壁指的是什么意思
不用解决,量筒设计时本身把挂壁那部分的液体体积扣除了,量的是多少,到出来就是多少.挂壁的如果取出来,则超过量的数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质量流量计本身会出现故障报警,显示报警代码。

网友B:
挂壁可以理解成纳垢;是科力式质量流量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壁可以理解成纳垢;是科力式质量流量计??
厂里用的最多的计量表就是质量流量计爱默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壁可以理解成纳垢;是科力式质量流量计??
厂里用的最多的计量表就是质量流量计爱默生的
测量液体还是气体???介质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壁可以理解成纳垢;是科力式质量流量计??
厂里用的最多的计量表就是质量流量计爱默生的
好品牌。

网友D:
不懂,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壁可以理解成纳垢;是科力式质量流量计??
厂里用的最多的计量表就是质量流量计爱默生的
测量液体还是气体???介质是什么??
是油品,自动装车发货系统

网友E:
我还真没听说过关于流量计挂壁这个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流量计拆下来,做一个专业清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