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2-315T油压机

楼主(2014-11-07):
2台315T油压机都是一个毛病。故障分析:顶出缸不用或者顶出缸压力不到4MPa的时候 上缸加压没有问题,但是顶出缸只要调到4MPa以上 工作的时候上缸压力就只维持在6MPa左右就加不上压力了

楼主:
2台315T油压机都是一个毛病。故障描述:顶出缸不用或者顶出缸压力不到4MPa的时候 上缸加压没有问题,但是顶出缸只要调到4MPa以上 工作的时候上缸压力就只维持在6MPa左右就加不上压力了。哪位大神给予帮帮忙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溢流阀压力往高方向调整看看有无效果?注意保留现场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缸加压的溢流阀?  还是主建压阀呀

网友B:
泵是不是磨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用顶出的时候为什么上缸加压能加到20MPa呢    一用顶出压力调到4MPa以上 上缸加压就加不到了

网友C:
查下顶出的油回路,主要查顶出的调节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都看过了   这样吧我在看看

网友D:
莫非有高压保护动作,或者压差限制吧

网友E:
难道主阀板有串油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说的具体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个主阀板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具体是哪个主阀板呀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油压机油路上是否有压力开关或压差开关等组合压力保护设施。

网友F:
把原理图发上来,没图怎么判断,不是同一种压机油路都有所区别。而且你说的也不详细,上缸加压在浮动压制时达不到压力还是在正常压制时达不到压力,是手动还是自动,是快下还是慢下,说详细点

网友C:
回复 楼主:
顶出缸的油封也要查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在正常压制时达不到压力,只要顶出压力超过4PMa 上缸压力就上不去了  。  不用顶出的话上腔能达到20多MPA

网友D:
虽有原理图,没有说明,也没有参数还是看不懂啊。
楼主要看一下油路的参数设定要求,看是否有压差、压力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流量;Q=2*100L/min      压力;P=≤28MPa

网友G:
楼主给图纸做个标注啊,方便我们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2台315T油压机都是一个毛病。故障描述:顶出缸不用或者顶出缸压力不到4MPa的时候 上缸加压没有问题,但是顶出缸只要调到4MPa以上 工作的时候上缸压力就只维持在6MPa左右就加不上压力了。

网友F:
这个压机没有浮动压制这个功能,上缸只有快下和慢下二种状态,现在的设备快下和慢下能看出来吗?下缸调多少MPa的压力跟主缸的压力根本没关系,之所以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只是碰巧了,感觉应该加压时处于快下状态,压力肯定上不去,只有当处于慢下状态时,压力才能上来。可能是快慢下切换有问题,如果不是这个,那就调一下X14和X15,再不行就拆插装阀Z7,仔细看看。故障肯定在这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  现在快速转慢速都没有问题,加压的时候是在慢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