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7):
请教各位:本人用200plc做从站通过串口转网口转换器与主机通讯,需自制一485串口线,plc端和转换器端各接哪几个引脚?转换器为C2000N2A1,串口引脚1到5依次为T-T+R+R-GND

网友A:
PLC 3 8 脚
3 A+   8 B-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本人用200plc做从站通过串口转网口转换器与主机通讯,需自制一485串口线,plc端和转换器端各接哪几个引脚?转换器为C2000N2A1,串口引脚1到5依次为T-T+R+R-GND
S7-200通信口定义,跟RS485有关的:
3脚: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RS485发送/接收-信号
1脚:信号地

网友C:
3脚: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RS485发送/接收-信号
1脚:新号地
5脚是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