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手持式仪器?

楼主(2014-11-07):
这是一种手持式仪器,频率工作范围:0.05-2100kHz,知道它叫什么吗?作何用处?

网友A:
照片上磨掉的是什么啊

网友B:
像是信号发生器。

网友C:
好像是数字电视机顶盒前面信号测试的玩意

网友D:
多功能校准仪表,现场仪表维修必备之工具。

网友E:
貌似光纤信号测试仪

网友F:
照片为什么被涂鸦过?设备真的是在楼主手上吗?
干嘛不直接度娘仪器厂家或者型号?
同轴信号线接口,很显然,是信号检测的测量仪器。

网友G:
我也觉得是光通讯的仪器。

网友H:
应该是一个信号发生器吧!

网友I:
模拟信号发出的,也可以检测

楼主:
叫选频电平表。用于电力线载波机活路特性、线路特性测试,继电保护中经常使用。

网友J(2015-01-14):
频率发生器,按里可输出不同信号,标称了频率范围可能只能做频率测量、发生的作用,类似与这类仪器
安普仪表优势:
全系列数显表\记录仪表
压力变送器、防爆压力控制器,特别是微压测量仪表、最小10PA
流量仪表、防爆流量计
温湿度仪表
液位、物位仪表

网友K(2015-03-27):
型号  去百度以下  找度娘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