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双向功率表有何用途?

楼主(2014-11-07):
平时我们见到的大多是单向表,可在变电站控制屏上却安装了很多双向(双刻度)功率表。
这是一块双向功率表,600A/5A,110kV/100V。
不知这类表的用途?如果表的指针指在“0”以上刻度,表示什么运行状态?表的指针指在“0”以下刻度,又是什么运行状态?

网友A:
表示正负啊。

网友B:
表示有功和无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只是一块有功功率表,问的是0刻度以上是什么情况下的有功,0刻度以下是什么情况下的有功。

网友C:
很简单,这是监控线路的有功是正功率还是负功率。对于正功率,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就是在消耗电网输送的功率。电力部门会按这个功率数收取电费的。对于出现的负功率,怎么理解呢?就是负载没有消耗电能,而是向电网馈电。也就是负载处于发电状态,此时,电力部门如果没有许可的话,是严格禁止的,不允许单位向公共电网馈电。只能把负载发电的能量通过电网二次侧的用户自己消耗掉。

网友D:
不了解这个。
但想来,如果有两个电源,则可以指示由哪个电源在供电;或者,哪个电源供电,都可以指示。
当然,这只是想象,可能与事实不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这是监控线路的有功是正功率还是负功率。对于正功率,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就是在消耗电网输送的功率。电力部门会按这个功率数收取电费的。对于出现的负功率,怎么理解呢?就是负载没有消耗电能,而是向电网馈电。也就是负载处于发电状态,此时,电力部门如果没有许可的话,是严格禁止的,不允许单位向公共电网馈电。只能把负载发电的能量通过电网二次侧的用户自己消耗掉。
版主说的好,现在我单位安装了光伏发电,当中午太阳大工人下班吃饭的时,这时候发出来的电就通过低压柜-变压器-高压柜(带计量)就送到外网去了,这时候电表就会有个反向计量,正向供电局收费,反向供电局给你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这是监控线路的有功是正功率还是负功率。对于正功率,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就是在消耗电网输送的功率。电力部门会按这个功率数收取电费的。对于出现的负功率,怎么理解呢?就是负载没有消耗电能,而是向电网馈电。也就是负载处于发电状态,此时,电力部门如果没有许可的话,是严格禁止的,不允许单位向公共电网馈电。只能把负载发电的能量通过电网二次侧的用户自己消耗掉。
版主说的好,现在我单位安装了光伏发电,当中午太阳大工人下班吃饭的时,这时候发出来的电就通过低压柜-变压器-高压柜(带计量)就送到外网去了,这时候电表就会有个反向计量,正向供电局收费,反向供电局给你钱
你那光伏发电成本怎么样?市电多少钱一度电?

网友A:
我公司的光伏还没有投入使用。

网友G:
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企业零投入(提供屋顶),光伏公司负责安装调试维护,用电费用是市电九折。

网友C:
只要太阳能发电有了应用场合,电业局的管理就要修改章程了。现在提倡新能源的应用。减少碳排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