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7):
AN   I 66.4
JC   M001
SET
S    Q 68.2
AN   I 66.1
AN   I 66.2
JC   M002
O    Q 68.3
JC   M003
A    I 66.1
S    Q 68.3

上面程序中 AN I66.1 AN I66.2 均为0时跳到M002.  如果其中一个不0或均不为0时,继续向下程序,这里怎样理解不面的O,是不是与上面的AN并在一起?然后M003 后面的A又怎样理解呢?
先谢谢,最好有梯形图辅助下

网友A:
求人不如求自己,按以下方式自己转一下。

网友B:
楼上的不是所有的STL都能转LAD。
两个AN完了后接着就是JC,那么就是判断两个AN后的RLO,为1执行JC,为0继续执行。到O后直接读取Q68.3的状态,RLO为1就JC否则继续执行,和前面的AN没什么关系了,以此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纠结了好一会,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