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自动控制装置?

楼主(2014-11-07):
在锅炉减温水系统现场,见到摆放的两种自动控制装置,不知红色箭头所指的叫什么,蓝色箭头所指的又叫什么?

网友A:
没有见识,等知情人上答案

网友B:
电动调节阀上面的?

网友C:
看到上面好像有产品铭牌

网友D:
坐等答案

网友E:
楼主是在考考大家吗

网友B:
电动执行器。

网友F:
黑色的是流量计,看外形像容积式的腰轮流量计。
绿色的是调节阀,看外形是带手轮机构的气缸式调节阀或调节切断阀

网友G:
电动调节阀之类的东西。

网友H:
都是阀门电动装置  右面那是调节阀  左边那就是电动阀 开关到位

网友I:
看上去都是电动执行器,红的不带手动的,蓝的带手动的

楼主:
都是电动的,貌似红色箭头所指的叫调节门,蓝色箭头所指的叫电动门。

网友J:
感觉都是电动执行元件。。

网友K:
 学习了,还没使用过这么大的电动阀

网友L:
看样子都是阀!

网友M:
电动调节阀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I:
看上去都是电动执行器,红的不带手动的,蓝的带手动的
应该是这个样

网友O:
长见识啦!嘿嘿!

网友P:
电动调节阀(执行器),多用于电厂锅炉。

网友F:
是伺服电动阀么?

网友Q(2014-12-11):
都是电动执行机构,兰色的带手动装置,黑色的不带手动装置,从图上看就是这样,具体情况没这么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貌似黑色的是伺服控制器控制的,蓝色的是伺服电机控制的

网友R(2015-08-06):
你说的差不太多,黑色的是4-20mA控制的伺服控制器电动阀220V电机的,绿色的是伺服电机电动阀380V的。都可以手动现场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