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

楼主(2014-11-07):
什么是电,为什么零线上没电!那零线起什么作用

网友A:
低压系统中,零线通常与地通,所以与地没有电位差或只有不大的电位差;
零线构成单相的回路,或三相平衡中性点。

描述不是很准确,仅供参考。

网友B:
一楼回答的精辟,

网友C:
谁说零线上没有电?除非是超导体

网友D:
有视为带电体,零线是与大地等电位

网友E:
请问科学家

网友F:
你摸一下它,它就咬你一口。

网友G:
一般情况下都视零线有电,我也有测过确实带电。

网友H:
电荷的定向移动,产生电。

网友I:
楼上说出我要说的。电荷的定向移动~

网友J:
零线不是构成回路吗,电路有回路才有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知半解,但是还要谢谢大家!

网友K:
如果电流不算电的话,就没有电。

网友L:
  低压系统中,零线通常与地通,所以与地没有电位差或只有不大的电位差;常说就认为是没有电,但是如零线断了,就有电了!
  零线的作用是与单相火线构成回路,让你的设备通上电源能工作

网友M:
流动的电子

网友N:
零线上有点,只是电势和大地一致,所以俗点说是没有电。

网友O:
如果零线断掉,你觉得会怎样?

网友P:
建议学习一下《电工基础》《电工学》。

网友Q:
零线也有电,只是与大地没有电位差,是等电位,所以人接触它,没事,但是要保证电路是在正常的情况

网友R:
引用 网友G:
一般情况下都视零线有电,我也有测过确实带电。
应该是视零线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