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7):
使用S7-200 CPU222CN下载程序时,总是出现搜索不到CPU的情况。
电脑是win7 64位系统,安装了支持64位系统的STEP7 Micro/WIN SP9 V4.0。
1、通讯参数设置正确;
2、第一次连接能成功,后来就不能连接了;
3、RUN/TERM/STOP模式都试了,还是不行;
4、在XP系统上测试通讯是成功的
5、连接成功不显示CPU型号,显示UNKNOWN,是编程电缆的问题吗?
所以我想问是不是64位的编程软件不好用?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32位没问题,估计64位的不兼容……

网友B:
显示UNKNOWN,是编程电缆的问题
用XP要好一些不存在系统的兼容问题

网友C:
呵呵;换电缆吧;

网友D:
估计是电缆的问题,换根电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