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7):
    这是一种电气设备,在低压配电盘中经常见到,它的名称是什么?设备上端的标记“P1”、下端两个螺丝旁的标记“S1”、“S2”各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电流互感器。

网友B:
上网搜搜楼上说的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原理是依据电磁感应原理的。电流互感器是由闭合的铁心和绕组组成。它的一次绕组匝数很少,串在需要测量的电流的线路中,因此它经常有线路的全部电流流过,二次绕组匝数比较多,串接在测量仪表和保护回路中,电流互感器在工作时,它的2次回路始终是闭合的,因此测量仪表和保护回路串联线圈的阻抗很小,电流互感器的工作状态接近短路。

网友C:
电流互感器的作用是可以把数值较大的一次电流通过一定的变比转换为数值较小的二次电流,用来进行保护、测量等用途。如变比为400/5的电流互感器,可以把实际为400A的电流转变为5A的电流。

网友C:
使用注意事项

1)电流互感器的接线应遵守串联原则:即一次绕阻应与被测电路串联,而二次绕阻则与所有仪表负载串联

2)按被测电流大小,选择合适的变化,否则误差将增大。同时,二次侧一端必须接地,以防绝缘一旦损坏时,一次侧高压窜入二次低压侧,造成人身和设备事故

3)二次侧绝对不允许开路。因一旦开路,一次侧电流I1全部成为磁化电流,引起φm和E2骤增,造成铁心过度饱和磁化,发热严重乃至烧毁线圈;同时,磁路过度饱和磁化后,使误差增大。电流互感器在正常工作时,二次侧近似于短路,若突然使其开路,则励磁电动势由数值很小的值骤变为很大的值,铁芯中的磁通呈现严重饱和的平顶波,因此二次侧绕组将在磁通过零时感应出很高的尖顶波,其值可达到数千甚至上万伏,危及工作人员的安全及仪表的绝缘性能。

另外,一次侧开路使二次侧电压达几百伏,一旦触及将造成触电事故。因此,电流互感器二次侧都备有短路开关,防止一次侧开路。在使用过程中,二次侧一旦开路应马上撤掉电路负载,然后,再停车处理。一切处理好后方可再用。

4)为了满足测量仪表、继电保护、断路器失灵判断和故障滤波等装置的需要,在发电机、变压器、出线、母线分段断路器、母线断路器、旁路断路器等回路中均设2~8个二次绕阻的电流互感器。对于大电流接地系统,一般按三相配置;对于小电流接地系统,依具体要求按二相或三相配置

5)对于保护用电流互感器的装设地点应按尽量消除主保护装置的不保护区来设置。例如:若有两组电流互感器,且位置允许时,应设在断路器两侧,使断路器处于交叉保护范围之中

6)为了防止支柱式电流互感器套管闪络造成母线故障,电流互感器通常布置在断路器的出线或变压器侧

7)为了减轻发电机内部故障时的损伤,用于自动调节励磁装置的电流互感器应布置在发电机定子绕组的出线侧。为了便于分析和在发电机并入系统前发现内部故障,用于测量仪表的电流互感器宜装在发电机中性点侧。

网友D:
电流互感器……

网友C:
参考接线:

网友E:
电流互感器

网友F:
ms叫做互感器

网友G:
天正牌电流互感器,楼主也太不专业了吧,这都不知道

网友H:
电流互感器,作用参考7楼。

网友I:
请问你有电工证吗?真的很质疑现在的电工

网友J:
就是电流互感器啊

网友K:
不会吧?是真的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来你这人的理解有问题,提问的目的有时在于知识的交流与普及,这你都不知道。

网友L:
    信息不对称,我们看到的信息少一点。

网友M:
S1 S2就是输出的极性了  接电表上或者电流表

网友N:
是来普及基础知识

网友O:
互感器,至于干什么用,楼主介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O:
    通俗地说,起扩大量程作用。用于电测量、电计量、继电保护中把高电压、大电流按一定比例转换成低电压、小电流(5A),间接测量高压大电流,保证设备和人身的安全。串联在二次回路中用。

网友P:
楼主干什么的啊

网友Q:
电流互感器器,

网友R:
这个电流互感器
还有电压互感器

网友S:
固定线用的铁疙瘩,线穿进去就不容易掉啦,哈哈

网友T:
电流互感器!不是设备而是低压电器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T:
设备是统称。其实往小了说,这类互感器是低压电器设备。

网友L:
  这类互感器属于低压电器。

网友U:
穿心式电流互感器

网友V:
电流互感器没错。

网友W:
电流互感器啊,很常见的啊。

网友X:
好像是电流互感器吧  ,,见过,但是什么厂家的不太清楚,以后可以查一下

网友Y:
引用 网友I:
请问你有电工证吗?真的很质疑现在的电工
电工考证不考这个吧

网友I:
回复 网友Y:
这是基本知识,与考与不考是另一回事,就像你考驾照一样,交管没有考你怎样加油门吧,但你开车的人必需得知道

网友Z:
天正牌电流互感器

网友AA:
互感器啊   慢慢学

网友AB:
电流互感器,P1是进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