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

楼主(2014-11-07):
公司有三菱PLC,看了一下,貌似输出低电平有效,对么??输入是什么有效呢??
PLC有没有什么开关啊??我只看到通讯接口那里有一个开关,貌似关了已不起作用,这么回事呢?

网友A:
第一次用plc吗先看手册

网友B:
多看看相关手册书籍。

网友C:
你要说出你具体用的什么型号的,不同的型号对应的性能不一样。

网友D:
开关可能是运行/停止开关,可查看其标识。

网友E:
这个你还是百度下说的清楚点,打字很累

网友F:
    我边上有个三菱PLC的FX1S-30MR-001,左下角有楼主说的那东西,打开盖子,盖子上有说明,右边那个开关,拨向上方为运行,拨向下方为停止。

网友G:
呵呵PLC不是开关接上电就能用的,它要在里面写上相应的程序,能代替好多功能的开关呢

网友F:
    三菱PLC,输入一般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H:
输出时是高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就是你说的那个,你说的盖子是哪个哦,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了,请问PLC在运行期间可以不断电,直接进行I/O点位的接线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就是你说的那个,你说的盖子是哪个哦,没找到??
   转轴在下方的那个,翻盖啊。
   请问PLC在运行期间可以不断电,直接进行I/O点位的接线么
   一般不要这样做,可能对机器造成危险。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公司有三菱PLC,看了一下,貌似输出低电平有效,对么??输入是什么有效呢??
PLC有没有什么开关啊??我只看到通讯接口那里有一个开关,貌似关了已不起作用,这么回事呢?
输入一般高、低电平都可以的!

网友J:
通S/S端子来控制切换
源型、漏型是指直流输入/输出PLC而言,针对的是输入点/输出点的COM端,当公共点接入负电位时,就是源型接线;接入正电位时,就是漏型接线。或者换种说法源型是高电平有效,漏型是低电平有效。源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正极有效漏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负极有效源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正极漏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负极。源型与漏型的选择决定了使用那种传感器,他决定了COM端口的电压为正或是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