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急急急)

楼主(2014-11-08):
这几天我们公司空压机总出现过流保护情况!白天出现次数比夜间少!过流还不是每次运转都出现,我们用的是捷豹的空压机。我去调整参数但是参数不变!是不是捷豹都给设置密码了!控制屏也设置密码!太可恶再也不用捷豹的了。现在过流保护时有时无!那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是天气冷?负载大?加载时间短?

网友A:
你只有询问经销商了,除非厂家能给你万用密码。

网友B:
     没有现在就扔了吧?
     还在用,找他们售后服务啊。

网友C:
仔细观察下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夜间用气量比白天小吧?

网友D:
密码你试试0619,你先测量一下实际的电流,跟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比较下,再看看控制器面板现实的运行电流,看是设定参数问题还是确实过流了,别随意改动保护值。

网友E:
测量一下实际的电流

网友F:
没说明书?有些参数厂家不会让用户动的。联系厂家,说明情况。

网友G:
注意查看,空气中的凝结水是否造成压力检测仪表的堵塞或凝结。
因为现在气温较低,要注意空压罐的排水工作。

网友H:
仔细检查一下工作电流怎么样?多次复位看看以后再说!

网友I:
以前不过流,现在没有规律的过流,那么一般不会是参数的问题,你查查润滑系统是否出问题了,润滑油是不是太黏稠了等待,不一定是电气方面的原因。

网友C:
捷豹的空压机,忘问楼主具体型号了?

网友J:
看来真的很急,问完人就没影儿了

网友K:
1, 可能是天气冷了,螺杆油稠了都有关

2,也有可能是电机的电流感应测量系统有问题

3,或是平凡起停电流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也想不是电气问题!我之前冷却液很少!厂家保养时候油封没封住!导致冷却油很少!重新加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捷豹售后就垃圾!找他不如自己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问其他人!有说电压低也会这样!我测量运转时电压375上下!

网友L:
查一下油位和油温,在是测一下电机电流,检查一下进气机构是否灵活到位!

网友D:
还有一个常用密码0690,还是那句话,该参数要慎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捷豹售后就垃圾!找他不如自己解决
   我这里也有一台捷豹空压机,看来要关注一下.

网友C:
我这用阿特拉斯科普柯的,通讯协议没公开,得花票子。

网友M:
电网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N:
哈哈,肯定会有厂家密码的,

网友O:
运行的时候测一下电流

网友P:
多长时间没给轴承加油?可能缺油了。

网友G: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Q:
更换油离芯了没有?

网友R:
仔细检查一下吧,测电机电流看看。

网友S:
现在气温凉了,是不是该换油了,白天的气温高,所哟。。。。。

网友T:
晚上出现的比较多,那应该考虑温度的影响!!气温,油温!

楼主:
回复 网友Q:
换了!整套换的!!

网友U(2014-12-09):
打电话给厂家啊

网友V:
找售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