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8):
这个模块问题么?

楼主:
把模块给拆下来了

楼主:
igbt 未见异常,左上方微型变压器,疑似开关电源?不能断定模块问题,不敢拆

网友A:
乖乖,模块拆了?你确定在这里?

网友B(2014-12-09):
我也有一个E740 3.7的 也是显示E.13 电源板的电容换过

网友C:
楼主是准备换模块了,?

楼主:
代换主板确定是主板问题,用户不修了。

网友B:
我那个肯定不是主板的原因 主板 模块可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