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8):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以太网与电脑直接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以太网与电脑直接通讯?

和电脑上的Step7通过以太网通讯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网络测试时显示连上了,而却下载不了程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网络测试时显示连上了,而却下载不了程序呢

您认真翻手册了么?您编辑以太网节点设定了吗?

很久很久以前,我在论坛回帖中全程图文解答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不想再图文一次了。

网友B:
没组态,硬件接上是不能通讯的哦。

网友C:
PLC的通讯模块不像电脑上的网卡一样即插即用的,要在编程里面设置好多选项,只有iP配置正确,完成配置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