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烧保险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08):
昨晚厂里的电柜一下子报销了两个开关电源,拆开看都是保险烧了,查网上的资料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三个地方的问题:开关管,滤波电容,整流桥。但我不认识开关管,请大师们指点指点。是不是真的只有这三个地方呢?虑波电容怎样判断好坏?附图。

网友A:
楼主要学习电子方面的书籍了。

网友B:
开关管就是右面那个带散热片的,有三个脚。

网友C:
换新的吧,楼主不会修不要得不偿失。

网友D:
目测这种也就几十元一个;直接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拿出去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多就是修坏呗,不偿试永远都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这么多回复就师傅这个最直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在学习中

网友E:
把这个焊下来测一下 正向导通 反向不通一直四个 如果发现直通的 哪么你更换它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这个焊下来测一下 正向导通 反向不通一直四个 如果发现直通的 哪么你更换它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整流桥不行了??

网友G:
楼主,保险管烧毁之后,观察是有门道的。
有的保险管只是轻微熔断,有的却是把管内玻璃烧的黑乎乎的,差别在哪里呢?

网友H:
还外修啊,不如买新的。

网友I:
用万用表电阻档判断滤波电解电容的好坏。要知道电容器容量大小,当电容耐压较高时,尽管测量正常,但加上高压时则有可能发生漏电或击穿现象. 通常选用万用表的 R×10、R×100、R×1K 档进行测试判断。

网友J:
同时报废2个是不是应该考虑其他因素?

网友K:
三相电源是断零钱?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发生这种事

楼主:
回复 网友J:
查过控制回路,正常。重新更换新的开关电源后,一切正常

网友L:
练练手可以啊,开关管就是右面那个带散热片的黑子,有三个引脚。一般来说,它是那个块头最大的管子,靠大电解电容比较近。
整流桥在左边电容的左边,横着的那个黑东西。
滤波电容:2个黑圆的就是。
整流桥下方的四方黑框是开关变压器。
那三个地方电流大,故障率高些。

网友M:
开关电源不能乱修,未查明根本故障点,换件会扩大故障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啦,打字辛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绝对没有乱修,不然也不会发贴求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师露一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