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8):
到了冬季,仪表的伴热要投用了,特别是带有引压管的仪表,由于引压管内介质处于静止状态,介质缺少热量来源会逐渐冷却,加上介质如果含有水分的析出,在气温低于零度时极易凝结冻结,造成仪表失灵甚至冻坏。
一般防爆场所的仪表选用蒸汽伴热,但由于蒸汽可控性差,伴热效果不好,不是过热就是冷凝。是否能够控制蒸汽流量,实现伴热温度自动控制呢。

网友A:
电伴热线可以吗?

网友B:
电伴热带

网友C:
一般都是用电伴热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防爆场所,还是依安全为主。
虽然电伴热能够做到防爆场所,但一旦出现事故,领导怕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