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8):
仪表的精度换算都是测量值-真实值在除以量程,得出精度,但是热电偶等测温元件本身没有明确的量程范围,那么热电偶的精度怎么来计算。

网友A:
热电偶的精度及计算方法见下表(本表来源《仪表工上岗必读》一书P88页)。

网友B:
就是,热耦传感器也是有测量范围的,怎么会没有呢?而且是有国际标准的输出电压与温度的换算表。热耦的精度检测一般采用专用油池子加热标定其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一个K型热电偶,先前用在600度的范围内,现在把其用在最高温400度的测温中,其精度变化么?温度测温量程的设置非常随意,工艺要求变化就变化,而不像压力表之类,选好仪表量程就固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精度表,在校准热电偶时看过,但是现场的温度量程设定不会和校准时的一致,现场的测温范围通常是按照工艺最高使用温度来设定的,比如最高不超过470度,正常使用400度,那么上限就是470度了,此时的热电偶的精度是否还和校准时一致?

网友B:
回复 楼主:
热耦的温度检测,mV/C°是有标准的。具体的传感器其精度是否能达到,取决于它的材质。满度是1000 C°以内,都无所谓,关键看你的传感器的材质是否符合热耦的标准。这个需要拿到专门的检测单位去标定。

也正因为如此,一般大家都不太在意传感器的精度,认为他就是标准热耦(其实不一定),而更关心的是热耦后面的检测电路是否符合精度要求。

这也好办,改变量程了,就重新用标准的毫伏计再重新对新的满度值标定一下就ok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同等级的热电偶在规定温度范围内,其允许偏差是有规定的。以J分度号热电偶为例,其所测量的温度范围为:-40---+750℃,说得不准确点或者通俗的说,-40---+750℃就是该热电偶的量程范围,在此范围内其允许误差如表中所示。尽管你现场的温度量程设定不会和校准时的一致,但你的使用温度范围并没有超出-40---+750℃,所以其测量误差与校准值并不矛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学的课本说,精度=(测量值-真实值)/量程X100%,那么是否控制室测因为量程的设置不一样(最大值不一样,最小值一般都是零),而导致同一个校准好的热电偶在不同的温度上限时精度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否我们的热电偶的量程范围是根据习惯作为一个建设一致的数值,而不是现场使用的量程范围,比如校准范围的上限作为量程范围,在这个上限以内的任何现场的使用温度都看作为这个量程范围之内的数值。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传感器的满度是死的,在他的范围内,使用的满度是通过电路标定的。因为传感器的mV/C°是死的,硬性规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一直对这个问题纠结,为什么不用现有的量程计算精度,今学到了新的知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把热电偶的温度-毫伏值数据表,搞到手,就什么都有了。针对不同型号的热耦,查表标定电路的零度与满度即可。一般的K型耦用得最为普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的精度及计算方法见下表(本表来源《仪表工上岗必读》一书P88页)。
够详细的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