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8):
24V5A中间继电器同时接两路常开能承受5A到10A的电流吗?分流之后,理论上,每个触点得到的电流应该小于5A,有没有人试过,耐用吗?

网友A:
肯定不耐用。

网友B:
肯定不耐用。因为中间继电器标准是 5A 的触头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耐用。因为中间继电器标准是 5A 的触头设计
分流之后,理论上,每个触点得到的电流应该小于5A,是这样吗?

网友C:
因为不能保证两个触点能绝对同时接通。

网友D:
还是用接触器吧,肯定不耐用。

网友E:
   不可靠,建议改用接触器或故态继电器.

网友F:
可以找电流大的继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不能保证两个触点能绝对同时接通。
嗯,有道理。

网友G:
换个大的保险啊

网友H:
如4楼所说,因为两对触头有可能不能完全同步,所以不宜并联来用于扩流;
若并联,可能是用于提高可靠性(额定电流之下)。

网友I:
如果是先闭合触点,然后再有电流流过,就可以。也就是说把中继的触点作为刀闸用,先闭合不加电流,待完成触点闭合以后,再把工作电流加入就没问题。

网友J:
可以临时用用,长期不可靠

网友K:
不行哦!
不要这样省

网友L:
超过上限而且还是两路,估计触店要粘连了。

网友M:
不行的,要嘛你让中间继电器先动作,其他动作后工作,估计可以行的通。它的触点电流太小了才5A,我用它来通断控制电路的电流,有时候都有粘连,不排除老大给的东西垃圾点。

网友N:
在这里5+5<10,有一种型号外型一样大,插脚比较宽,好象额定电流是10至15A的,以前修电式注塑机常用到

网友O:
引用 楼主:
24V5A中间继电器同时接两路常开能承受5A到10A的电流吗?分流之后,理论上,每个触点得到的电流应该小于5A,有没有人试过,耐用吗?
1路承受最大电流是5A,2路并联之后承受的电流肯定是小于10A的!

网友P:
不可靠。不能保证同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