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8):
要求:1、PLC先向变频器发送给定频率f=10Hz,变频器启动频率达到10Hz后,在10Hz状态运行t1时间(t1时间由          PLC设定);
    2、t1时间后,PLC再向变频器发送给定频率f=30Hz,变频器频率达到30Hz后,在30Hz状态运行t2时间             (t2时间由PLC设定);
    3、t2时间后,PLC再向变频器发送给定频率f=50Hz,变频器频率达到50Hz完成变频器起动过程。
 因为控制要求变频器0Hz-10Hz与10Hz-30Hz、30Hz-50Hz的加速时间不一样,0Hz-30Hz、30Hz-50Hz采用S形斜坡,加速时间远远大于0Hz-10Hz的加速时间,请问这样需要设定哪些参数,需要设置第二加速时间AC2吗?ACC和AC2不懂怎么用?请教大家!

网友A:
这是一个多段速的变频器器控制,要求PLC编制程序工况。其实这个控制是比较典型的变频器应用。楼主应该自己去完成这个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查说明书中有两个加时时间ACC和AC2,还有一个斜坡切换阀值,不懂怎么用。斜坡切换阀值好像还是要外部输入激活?

网友A:
你就用一个加速/减速斜坡时间就可以。除非工艺要求要出现不同的加速斜坡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工艺要求加速时间不一样。0-10hz的加速时间2-3秒,10-30hz与30-50hz的加速时间都是10秒左右。

网友B:
很多变频器都有第一/第二加减速切换功能的;
PLC一个输出点来控制二个的切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