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8):
污水提升泵用三菱FX-2NPLC与压力变送器控制它的自动开停,现在是变频器启动后,PLC的输出Y0,Y1闪动,且触屏的水位显示乱跳,怀疑是变频器的干扰。单位施工时,把变送器的传输线和变送器(4--20ma)的线穿在一起了。试去掉电机线,启动变频器后PLC输出显示不再乱跳。水位显示也正常了。此时接任意一条电机线在变频器的输出端,立即开始干扰PLC,及水位显示。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接电抗器。

网友B:
呵呵;变频器输出线与信号线穿在一起,不干扰就不正常了;

网友C:
重新布线。

网友D:
重新走线,信号线远离动力线,这是从根本上减少干扰的方法,至于隔离端子等等只能消除微弱的干扰,这种长久的强烈干扰极可能损坏隔离端子之类的仪表。

网友E:
变送器的线重新拉一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呵呵;变频器输出线与信号线穿在一起,不干扰就不正常了;
就是啊。

楼主:
问题是我重新拉了一条临时线,用的是闭路电视用的屏蔽线。也不行。同两根芯线传输,屏蔽层接变送器外壳。也不行,那位师傅搞过类似的,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帖,现在已经搞好了,还是线路干扰,谢谢!

网友F:
要分开单独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