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8):
在没有信号发生器的情况下 只有24V电源  安全栅   一台西门子PS2 调节阀   还有个变送器    由于没有信号发生器  我想通过变送器输出的4--20mA 信号  控制这台阀门的动作   请问怎么接线?

网友A:
直接串接在一起就可以了,不过这种情况,你仍然无法调试调节阀,因为变送器接上线后的输出电流就是一定的了,调节阀只动作一下就完了。

网友B:
变送器看什么变送啊  你要是PT100那就可以搞个电位器 比如0-100对应4-20MA  你弄个250欧电阻调节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送器看什么变送啊  你要是PT100那就可以搞个电位器 比如0-100对应4-20MA  你弄个250欧电阻调节就可以了
不够精确!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测试个阀门定位器足矣   我自己用到是专门的信号发生器

网友D:
觉得2楼方法不错。楼主可以试试,西门子定位器初始化的电流要求不高。调试能初始化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