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楼主(2014-11-08):
ABB的变频器,今天第一次上电就报警
4台新的上电全部报警啊,怎么解决啊。我选了一台设置电机参数后优化启动不了啊,不执行优化。

网友A:
变频器有故障表呀,查一下是什么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没有查到是什么故障啊,说明书上没有啊。

网友A:
复位可以吗?按下复位按钮呢?如果还没有复位,那就技术热线问问吧。另外不知道ABB是否有故障存储的参数?可以查到历史故障号和故障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复位不可以的,我试过的。明天吧我上班在试试,领导说是设置的问题,我在看看。主要是全部都报警啊这还是新的变频器了没有使用过的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B:
是模拟量小于最小值,恢复出厂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吧我上电以后就报这个我设置了电机参数想优化额可是不成功其他的功能代码都没有设了。

网友A:
ACS800,还是10年以前用过的,现在没什么印象了。感觉在功能的开放方面,不如西门子的。ABB的变频器,用户没什么可设置的东西,就是选择合适的宏,即可用了。应用的调整上,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是傻瓜型的设备。

网友C:
楼主搞定说下哦。

网友D:
第3个是丢失了什么东西,是面板吗?应该有报警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我调试了一天啊,没有成功。没有办法找领导,来了以后也不看说明书就是调试啊。3台全部调试好了,硬件没有问题啊,就是设置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优化上啊,这3台变频器参数设置的都不一样。说实话到现在还没有掌握要点了,我的英语水平不行啊跟不上。还有一台没有调试了明天中午不休息了自己在试一下。

网友E:
模拟量下下限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那个问题,接上电位器也不行,选面板操作还报警。

网友A:
ACS800有中文说明书吧?你在网上找找。看中文的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手里有说明书啊中文的,报警的代码书里没有。电机是200KW的需要进行电机辨识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机辨识是需要的,但不能上电就报警呀?而且报警显示报警表里没有表示也不对呀。难道ABB的说明书不好使?哈哈,那就找他们的技术支持咨询呀,应该有热线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个问题,接上电位器也不行,选面板操作还报警。
彻底复位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我调试了一天啊,没有成功。没有办法找领导,来了以后也不看说明书就是调试啊。3台全部调试好了,硬件没有问题啊,就是设置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优化上啊,这3台变频器参数设置的都不一样。说实话到现在还没有掌握要点了,我的英语水平不行啊跟不上。还有一台没有调试了明天中午不休息了自己在试一下。
领导不肯教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最后一台也让领导给搞定了,听说这台最难搞了。我就没有看到啊,干别的活了回去已经调试好了。通过这次调试的话我感觉的就是报警是设置的问题,硬件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只要是电机识别了的话就不会报警了,这几回调试的参数每次都不一样、一台电机一个样子。搞的我现在也没有明白过来,感觉是没有抓到重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要是问的话也说但是也就是点你一下,我没有问只是想自己试试。一般不问我在一旁看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失去一次机会没关系,事在人为,只要自己关注,用心,就能攻破疑难问题。别着急,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网友G:
自己慢慢琢磨也不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会不是那么多的啊,赶一次这样的机会难得啊。这样安装的活一般到不了我手里啊,可惜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在网上找ACS800技术文件,自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