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8):
变频器管压降检测是检测上管还是下管,929的

网友A:
PC929有的是下管,但这个要看具体电路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确定这个很简单,看看有几个P29,即是测几只管子的管压降。看看929驱动的是哪只管子,即检测哪只管子的管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