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8):
我们厂有一台160kw的空压机,b相比a相电流大16A请问这个正常吗?长期下去会怎样?

网友A:
b相比a相电流大16A,是同时测得吗?三相电流之差有规定,负荷电流不平衡度应小于10%。

网友B:
首先确定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应该是电压不平衡导致。

网友C:
若按1楼提供的数值,可计算一下是否在范围内。

网友D:
是不是电机寿命将要终结

网友E: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F:
你看看三相总电流不平衡度

网友G(2014-12-18):
电机不平衡咋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