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平衡问题

楼主(2014-11-08):
我们厂有一台160kw的空压机,b相电流比s相大16a,请问各位大哥这个可以接受吗?长期下去会烧电机吗?既然不正常它应该跳闸才对啊?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帖:电机三相不对称问题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5102

网友B:
测量主电源电压情况,如果是辅助电路的负载造成的这是正常情况,如果用万用表电流档测电机的电流值差16A的话,
就要注意电机外壳的温度了。

网友C:
用钳形表量时一定要注意每相线所放表的位置。

网友D:
看看是不是B相上还挂有其他单项设备?
另:S相神马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B相上还挂有其他单项设备?
另:S相神马意思》?
难道是R S T?

网友E:
楼主最好说清楚品牌 机型等?

网友F:
如保护电路正常就没有问题。

网友G:
要找出电流偏大的原因才能下结论。

网友H:
    160kw的空压机?
    至少用数字表或用电桥测量下电机的绕组看偏差多少。
    在电缆厂上班时,接触过,绕组不平衡,偏差的电流比你这个情况还要严重一点,两两之间电流最小差4安,最大的差20安。用户怀疑我们电缆有问题,电缆是每相下3根95平方的电缆并联使用。

网友I: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J:
160KW的电机相间差16A不算大,应该是没有达到保护的定值,所以保护不动作,你可以查看一下设定的是多少

网友K:
看看有没单相设备在B相上,我们公司3相也差,但是算上挂着的单相电流就差不太多。

网友L:
    b相电流比s相大16a,是用钳表现场测得,还是监视盘上看到的?要排除表不准或者测量不到位的原因。如果测量没问题,有可能B相负荷接带较重,如果装了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应该会有所反应。

网友M:
160KW的电机额定电流280-320A误差14-32A正常。

网友N:
电机不是过热,应该没事.

网友O:
18楼为完全复制5楼内容,无须保留。
该用户,有多次类似情况;且,以前曾不止一次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