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8):
根据需要用一台步进驱动器(860)通过两个1810接触器分别控制两台步进电机(要a电机工作,则a接触器吸和)。但接触器容易坏1月左右。用在木工设备上,灰尘较多用气泵吹吹还能再用几天,同在一个柜子里为什么别的接触器不易坏,步进电机的工作电流2A左右,电压交流30V左右。设想:用电子器件的通断来代替接触器的机械触点。固态继电器?、电子开关?、光电耦合器?双向可控硅?先谢谢大师了

网友A:
接触器坏是什么现象呢,是触点损坏、还是接触不良,等;感觉电压不高。
我没有用过固态继电器,但觉得固态继电器用起来方便些。

网友B:
你所说的坏是指触点坏还是???

网友C:
继电器触点坏?固态继电器要注意容量,会有改善的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注意电流容量。

网友E:
试试看用无触点开关怎么样

网友F:
如果是灰尘大引起的损坏,可以考虑用密封防尘的继电器啊,毕竟电压和电流都不大嘛。固态不一定行吧,毕竟是带感性负载。

网友G:
接触器的通断灭弧性差,你改用直的用的接触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