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8):
我们公司的电控柜里有变频器,控制柜上有风扇进行冷却,有的风扇向内吹风,有的风扇向外吹风,请问哪样好呢??
还有那个异步电机,一会正转,一会反转,那么尾部的同轴风扇怎么能保证风向呢??比如家用的风扇,旋转方向不同,风向就不同??

网友A:
呵呵;根据空气密度与温度的关系,你柜子里应当下面进风,上面出风;
至于电机后面的风扇,正转及反转都没有问题;
但同轴的要考虑的是你转速多少,太低了基本上没有散热效果;

网友B:
控制柜散热是根据里面原件产生的热量大小来定轴流风机位置的,异步电机风叶和家用风扇结构上就不一样,正反转都有风的。

网友C:
对于电气柜,向外抽风换气和向内吹风冷却,基本差不多,可是电机的冷却一定要吹风,别抽风。抽风散热效果会大打折扣。

网友D:
    控制柜上有风扇进行冷却,有的风扇向内吹风,有的风扇向外吹风,请问哪样好呢??

    上部风机为出风(向外排热风),下部风机进风(抽外部冷风),符合自然规律。

    电机一般装在外部,冷却方式是吹风,顺着表面的散热筋。

网友E:
我接触的变频器都是向外吹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你说的电机吹风,抽风分别是什么方向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抽风是向外吹风。反之亦然。都是针对冷却体而言的。

网友F:
有一个进风,有一个抽风!

网友G:
你没注意电动机风扇是垂直的吗,这样正反转都一样有散热作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没注意电动机风扇是垂直的吗,这样正反转都一样有散热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