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编程

楼主(2014-11-09):
在ABB机器人编程中 绝对位置运动指令时机器人的运动使用六个轴和外轴的角度值来定义目标位置数据。请问各位大侠 这句话中的绝对位置运动是什么意思具体指的是什么运动轨迹?外轴的角度值是什么意思?外轴是指机器人哪根轴?还有转弯曲数据指的是什么数据?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Example 1
MoveAbsJ p50, v1000, z50, tool2;

The robot with the tool tool2 is moved along a non-linear path to the absolute axis position, p50, with velocity data v1000 and zone data z50.

Example 2
MoveAbsJ *, v1000\T:=5, fine, grip3;

The robot with the tool grip3 is moved along a non-linear path to a stop point which is stored as an absolute axis position in the instruction (marked with an *). The entire movement takes 5 seco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