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9):
一个接近开关能否同时既做复位原点信号又作pLC内部计器信号源。若能,如何实现开机计数器清零(复位)、

网友A:
可以的,计数到达输出,同时复位计数器。

网友B:
开机计数器清零
程序里面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能告诉一下具体思路吗?如果能给个三菱程序例更好,在这多谢了。控制要求:旋转圆盘,可设置不同的转动圈数。盘处于原点才能启动,转完设置圈数在原点停止。若中途暂停,重启时继续转完剩余圈数。若紧急停止或者上电时圆盘没在原点,启动(上电)时寻找原点并复位(计数器清零)。
初学者,望教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能告诉一下具体思路吗?如果能给个三菱程序例更好,在这多谢了。控制要求:旋转圆盘,可设置不同的转动圈数。盘处于原点才能启动,转完设置圈数在原点停止。若中途暂停,重启时继续转完剩余圈数。若紧急停止或者上电时圆盘没在原点,启动(上电)时寻找原点并复位(计数器清零)。
初学者,望教导。
楼主问题变大了呢?请人做吧!

网友D:
三菱的开机利用M8002可以复位,可以利用脉冲触点,低频率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开机执行复位,到X1点停止,等待运行
X1的上升沿作为计算器,计转几圈,用个寄存器去改需要选择的圈数

网友F:
关于旋转圆盘,一个电子多圈绝对值编码器(ME35),成本=2个接近开关,但是计数、连续位置(包括多点减速与停机)、多路信号输出都有了,RS485信号进PLC通讯口。

网友G:
这个要看你的工艺有没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