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9):
   变送器按其工作原理与结构分为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我们这的电量变送器都是使用四线制的,热控用变送器既有二线制,也有四线制。不知哪种情况、哪种参数的测量使用四线制为好,哪种情况、哪种参数的测量使用二线制为好?

网友A:
个人觉得2线制的好!变送器!

网友B:
这果断的二线制的好啊,接线多方便啊,线少故障就相对少,而且更省事啊

网友A:
   平常我们在选择变送器的时候很多情况下都是选择两线制变送器4-20ma输出,尤其是在选择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等变送器的时候一般都是4-20ma输出。但至于什么原因,我想很多人并不是十分的清楚。
  电流型变送器将物理量转换成4~20mA电流输出,必然要有外电源为其供电。最典型的是变送器需要两根电源线,加上两根电流输出线,总共要接4根线,称之为四线制变送器。
  当然,电流输出可以与电源公用一根线公用VCC或者GND,可节省一根线,称之为三线制变送器。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4-20mA电流本身就可以为变送器供电。变送器在电路中相当于一个特殊的负载,特殊之处在于变送器的耗电电流在4~20mA之间根据变送器输出而变化。显示仪表只需要串在电路中即可。这种变送器只需外接2根线,因而被称为两线制变送器。
  工业电流环标准下限为4mA,因此只要在量程范围内,变送器至少有4mA供电。这使得两线制变送器的设计成为可能。在工业应用中,测量点一般在现场,而显示设备或者控制设备一般都在控制室或控制柜上。两者之间距离可能数十至数百米。按一百米距离计算,省去2根导线意味着成本降低近百元,因此在应用中两线制变送器必然是首选。
  所以变送器在选择的时候一般都是4-20ma信号输出,这样信号不容易受干扰而且安全可靠,两线制4-20ma输出更可以节省传感器成本,这些原因使得变送器在工业上普遍使用的是两线制4-20ma输出。当然现在很多变送器还有其它样式的输出例如0-5V,RS485/RS232等,这些都是为了能够很好的处理变送器信号。

网友C:
楼上版主介绍的比较完善

楼主:
4楼所言极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所言极是
你是楼主!我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误,谢谢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误,谢谢指正

网友D:
从仪表本身说,两线制的功耗少,而且对于防爆场所是一个好事,因为能耗低防爆性能就好。
对于仪表的测量深度和机理来说,功耗大能够检测的信号级别搞,高功率的同时也是能够检测更细致的参数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从仪表本身说,两线制的功耗少,而且对于防爆场所是一个好事,因为能耗低防爆性能就好。
对于仪表的测量深度和机理来说,功耗大能够检测的信号级别搞,高功率的同时也是能够检测更细致的参数变化。
讲的有道理啊!!

网友E:
楼主讲得非常有道理哦

网友F(2015-11-02):
板主和11楼的都讲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G(2016-03-10):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要防止干扰,所以才采用4到20mA的输出方式,其中4mA就是用于抵销掉很多信号(暂且这么理解),单纯从好的角度,绝对是推荐4线制.

网友H(2016-11-18):
回复 网友G:
肯定2线制啊,2线制的好处,楼上的文章已经说得很明显了,其实,现在仪器仪表都在朝2线制发展,但是2线制又有很多限制,比如最基本的供能问题,但是作为变送器来说,现在已经很成熟的产品了,本身耗能也不大,完全不存在2线制的能耗问题

网友I(2016-12-19):
您好,其实4线和2线在稳定性上并无区别,2线原理是将电源直接串在整个变送器环路中,而4线是有单独的2个电源引脚,2根输出引脚,您可以把2线变送器当作一个可调电阻,采集信号量的改变导致电阻阻值改变从而使环流电流变化,而4线由于输出信号线不需要承载输入供电,所以,相对更好理解些。当然,4线变送器相对于2线变送器对于采集模块的要求也更低些。如果多个2线变送器使用同一个供电进行传入,采集模块如果为非隔离型共地多端采集模块,如果接线不慎或者采集模块非完全隔离(模拟开关方案的采集模块)导致采集模块烧毁通道的问题。如果您需要对变送器信号进行采集,可以考虑选择我司研发的UL10AI-PRO模拟量采集模块,标准MODBUS-RTU通讯,如不熟悉通讯调试。我司技术支持可为您完成相关通讯程序的编写。产品支持试用,试用不满意可无条件退款。

网友J:
简单的来说,对于功率比较小的场合,用2线制比较好,大功率的还是用四线制的吧

网友J:
2线制变送器中,用两根线即供电又传输信号,简单又节省,但对变送器的功率提出了要求,即变送器的功率只能小于4mA,如果变送器最低工作电压为10.6V,那么变送器的功耗应该约束在42.4mW以内,如果达不到,就不能采用2线制,应采用四线制。

网友K:
2线制好,加装隔离器方便。 有时候现场干扰严重,需要加装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