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9):
原来看别人的引线是P和N,但是是烧了的,不知是不是别人接错了,我买个板通直流200V就起振了。

网友A:
这是日立高频电源的电源板,设计者在设计电路板时已设计好DC300V和DC500V两种供电电路,只要根据你的实际要求稍为改动即可,如有不明白请细看PC板的设计…包括高频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引脚…

网友B:
看开关管耐压呀

网友C:
因为开关电源的适应输入电压极宽,一般输入DC300V,也能正常工作(有的板子要减小电源启动电阻的阻值),但带电压检测的会报警。试验过,有的通入直流100V以下,即能起振和稳压。
对本电路的供电电压,1楼的建议很好,看PCB板引线走向,或测量开关管源、漏极与P、N的连接,也能判断出其供电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耐压1500,但是通超过DC400v开关变压器会有异响

网友B:
回复 楼主:
1500V的一定是380V输入直流60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DC500V直接就烧掉了,现在处于间歇振荡,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咸工你好,这机器原来接线是接在DC600v的,当时买个电源板回来装上,通到220时有显示了,继续通电通道380听见叉叉响就无显示了,然后手里还有一个不敢乱通电了,细看PCB,开关管1317,启动电阻300K,与其他风机开关电源是并联关系,风机电源通DC600能正常(两个电源结构差不多),最重要是单独给板子通电开关电源检测电压偏低,有个4.7uf/50V的电容,我用维修电源单独调压,发现调到30V才不会报欠压,而这个电容要得到30V(欠压临界点)的前提条件是输入通入350V以上直流才行,变频器不可能工作在临界点,那估计这板子就是通DC600应该绝对没错了,但是事实上只要超过DC400V,开关电源就严重啸叫,仿佛即将损坏,鼓足勇气通道DC450那声音太大了,简直不能听。哎真是纳闷啊。不过昨天晚上我已知道临界点30V,我在PN用电阻分压给检测,然后内部加个100W变压器变成DC300已经启动了,输出平衡,不知这样子做可行?另外在电容分压点取300V为什么会导致电容分压不均衡,100V的5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