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9):
接到电话说磨刀机配电箱冒烟了,先是看到300W的控制变压烧了,2个线圈同时测量电阻40欧姆左右正常,但是对地却不行了,用数字万用表20K档位量的有几千欧姆。
然后2个线圈拆开分别测量还是对地几千欧姆,开始以为是线不行,把线拆了直接测量接线盒的2个线头,一样是对地,问了下修电机的师傅,说可能是镇流管坏了导致直流电变交流电烧坏的,本来用着是好的,今天下午有几个师傅说拿铁去磨,翻动了磁铁,可能把线弄坏了,问题是现在查到跟这个原因没关系呀!各位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线圈电压是多少啊?可以测或算出电流。

网友B:
不是整流部分就是过载的原因引起,其它短路接地是会烧FU的

网友C:
有些事说是说不清楚,没看见实物,根本没办法回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电压是多少啊?可以测或算出电流。
220V交流变110V直流后送给线圈,变压器首端220V处有保险

网友D:
过载引起的吧??

网友A:
    2个线圈同时测量电阻40欧姆左右正常

    可以理解成两个线圈并联电阻40欧姆,则单个线圈为80欧姆,算出110V单个线圈电流为11/8安,2个线圈相加,300VA的变压器,裕量几乎没有啊,所以变压器长期过热,容易坏啊。

网友A:
     楼主的机器如果是长时工作制,则变压器容量富余度少,如果是短时工作制还行。

     给你一个短时工作制的实际例子,我公司的实际例子,很少坏的。
     变压器容量是160VA的,电压380V/24V,四个电磁铁都是并联,同时通电或断电,电磁铁线圈电压为DC24V,每个电磁铁线圈电流约1.7安培, 但是电磁铁是短时工作制,每年产量7000台(前公司每年万台以上)。

楼主:
看了下变压器是铝心的,之前是韩国的变压器用了好多年都没事,烧了以后坏了铝心的没2个月就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变压器是铝心的,之前是韩国的变压器用了好多年都没事,烧了以后坏了铝心的没2个月就烧了
   还是用铜心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