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鬼了,超难度故障国产驱动电路

楼主(2014-11-09):
以前修过几百台国产机基本上很快速解决问题,今天熬的我真是郁闷,启动有频率无输出,316,测试输入也没有波形,换个好的主板也不行(绝对排除主板)316输入3脚4脚供电5V正常,1,2脚无波形。但主板是启动了的,排线挨着打了好的且换过,插座也绝对好的,原来测试好放那里,几天后就这样了,找了1下午没找到问题,驱动输入测5V精密恒流电源有5V,大师们帮帮我吧快疯了

网友A:
还好意思说修了几百台,看内容你已具备有示波器等仪器,为何不检测下运行后CPU是否有六路脉冲信号输出?CPU六路脉冲信号到316的1.2脚之间是否有什么电路如什么缓冲器之类控制电路…………
另外你说的到底是鸟牌子鸟机型也好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B:
哈哈!咸工曾讲过就算你修过一千台变频器,而你现在的也许是一千零一种故障呀!一楼高人讲得很对呀!

网友C:
驱动电阻够猛的,金属电阻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说了的,测输入无波形,但是主板有频率显示,主板绝对正常,我这里有三个好的主板换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哈是的,这次一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妈的烂宝德机器,炸机率1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电阻是短接线,这机器22Kw和160驱动板就这区别,只不过大机电阻在模块上面,宁外这个故障你们可能从来没遇到过,留个悬恋,今天我已找到,3天后来公布吧。这两天累死了全是3重以上疑难机

网友D:
按线路往上查吗,这个都知道没有波形,还差不出来吗

网友E:
第一个图上的电路板下侧的那根线是怎么回事?

网友F:
又事3天后啊

网友G:
排线换过了吧,是不是电源板上插座氧化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压检测线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全是好的,输入电路绝对好的,但是就是测不到波形,说了排除主板和连线和信号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板无波形,但主板是好的,主板所有电源都是送上去的,这个保证

网友C:
应该是驱动板上有个返回主板的信号有问题,比如316的报障端6之类的。说到底还是报警不完善,此时主板应禁止运行的。

网友H:
15楼说的很正确。详细检查316电路,再检查霍尔电路。

网友I:
遇到鬼了?哈哈!还是要再仔细建超!

网友J:
我建议,查查霍尔,电流检测电路有没有问题。以前遇见过相同情况,但不是你这种变频器。
还有,不知道你是带模块动行,还是空试板子。空试板子把能屏蔽的保护都关了,问题不一定在驱动上。
一点建议,讲错的地方请谅解。

网友B:
怎么还不公布结果,俺捉急的喉咙里都要伸出手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K:
霍尔好的,6个316输入输出侧供电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J:
问题100%在驱动板,不屏蔽也可以启动,理论是要频闭的,怪哉

网友L:
赶紧公布呀。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两天硬骨头机器修太多了,搞得人疲惫,太累了,明天公布吧

网友J:
回复 楼主:
就是去年修一台小变频,能运行,主板没驱动信号发出。当时判断主板坏了。两天后新主板寄到,装好通电就傻了,仍然是没输出。紧张了一阵,最后发现电流检测有问题,不报故障,把输出给锁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现在公布结果,就是3个316坏了,坏的是输入6脚,结果CPU检测到6脚电压不正常,但启动不给予报警,(可能是程序漏洞,只是把输出封锁了,这样1来主板绝对兑换都是好的,怎么也测不到波形,)国产烂机无奇不有。

网友A:
日本三菱某机型如缺少某信号时也可以运行并频率显示正常,但没电压输出,请问楼主这是否也算是烂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实话日本三菱机器,故障率太高了